smart200与变频器485通讯

楼主:
smart200与三菱变频器485通讯读写频率,写入的频率与实际显示的不一样哪的问题,请各位老师,指点迷津,再次感谢

网友A:
无图无证据。文字配图文是最基本的职业操守。

网友B:
图 程序 放上来看

网友C:
盲猜高低位不行,地址不对,16和32问题

楼主:
触摸屏写入16位无符号,10读3,写20,读7,写1,实际频率显示2.56,写2显示5.12写,写20显示51.2,这个显示是变频器的显示,触后来直接读返回的数据,就是写入多少读多少,就是变频器显示的不一样,有没有遇到过,或者做过485通讯的,给点建议,在此谢过

网友D:
数据格式,地址查一查,三菱变频器 分辨率好像是0.01,就是写50HZ的话,要写入5000。

网友E:
估计倍数不一样,转化一下就行。

网友F:
我和三菱伺服485通信都弄好了,变频器应该还简单,看通信手册

网友G:
倍数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