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与西门子PLC通讯除了S7协议、OPC协议和MODBUS协议还有什么协议?

楼主:
求助PC与西门子PLC通讯获取PCL中所有标签、块以及结构体的信息。
努力奋斗

网友A:
除了所描述的还有总线通讯,串口通讯等,不过这些通讯都无法直接获取到标签和结构体信息;
OPCUA是可以标签通讯的协议,需要在PLC内做一些权限方面的配置;
如果是数据读写,S7协议是最方便的,也是效率最高的,只要知道标签或者机构体对应的寄存器地址即可;
附件中有西门子S7协议跟其它品牌的PLC通讯的案例(基于IGT-DS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