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①按下启动,接触器吸合;
②时间继电器运行,并保持接触器自锁;
③计时到了,料位计如果没触发,接触器继续吸合,传感器触发了,则接触器断开

网友A:
看图没啥问题,时间继电器姐的是常闭马?
是的,接的常闭,延时断开

网友B:
如果启动了,接近开关没料OFF,时间继电器(5.8脚是常开?常闭?)如果是OFF,启动不能自锁,时间继电器要时间跳转。
若不0秒跳转,那没有必要装时继吧。
时间继电器接的常闭,延时断开;目的是一段时间内屏蔽传感器,启动一段时间

网友C:
引用楼主lit25444于2025-07-10 15:48发表的 大家看下这个接线图有没有问题 :
①按下启动,接触器吸合;
②时间继电器运行,并保持接触器自锁;
③计时到了,料位计如果没触发,接触器继续吸合,传感器触发了,则接触器断开

时间继电器和物料检测光电并联,目标时间不到,光电断开接触器主电路不会断开8一5通

网友D:
應該可以

网友E:
问题:当时间继电器还没到,8-5常闭保持让接触器自锁,此阶段料位感应到后也无法断开接触器。
要的就是用时间继电器屏蔽料位感应一段时间

网友F:
这个图  画的有问题

网友G:
为什么不画原理图而画实物接线图?
场区水平不高,只能看懂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如果启动了,接近开关没料OFF,时间继电器(5.8脚是常开?常闭?)如果是OFF,启动不能自锁,时间继电器要时间跳转。
若不0秒跳转,那没有必要装时继吧。
看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