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11):
大家好!在写PLC程序的时候软元件编号的分配都是比较随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习惯,比如;d1000到d1200是做什么用的,d1201到d1500又是做什么用的,有没有具体的,比较合理的分配?希望看到案例

网友A:
内存地址分配很灵活的,写程序久了才会知道PLC的灵魂是内存。

网友B:
每家公司都不一样,要看实际需求,比方说你轴数比较多,配方字软元件要求量巨大等。每家设备商的程序框架差异很大。

网友C:
看楼主的发言应该是位西装革履爱讲究之人,不是位随便搭配穿着休闲之人。

网友D:
这个和写程序的人有关 我是固定的地址范围有特点的使用规划  但是各家品牌的也不一样 但是大致都是按照自己的分配地址去做的  现在各家PLC厂家之间都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大方向还是日系和欧系之争

网友E:
完全看你程序结构。系统少,D200开始,100个寄存器一个系统;系统多,D1000开始,1000个寄存器一个系统。

以前的小设备,系统变量D0~100。D200开始,100个寄存器一个系统

网友F:
主要是看项目的大小吧,项目比较大的时候需要给不同功能分配的内存也大,小项目对内存的分配的要求就没这么高了

网友G:
我一般分配的比较随意不过分配完我会仔细检查有没有冲突,倒是没出过问题

网友H:
要想合理分配  可以做个流程图  这样计算一下 大概要用多少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

网友I:
每一个子程序分段分配使用、不要冲突就行

网友J:
    手动瞬间    自动出    自动回    初始化    可动作条件    动点    原点    出故障    回故障    手动中    故障可复位    动点屏蔽按钮    原点屏蔽按钮    动点到位    原点到位    动点屏蔽信号延时    原点屏蔽信号延时
锆管上料站_平移气缸    M1000    M1050    M1100    M1150    M1200    M1250    M1300    M1350    M1400    M1450    M1500    M1550    M1600    M1650    M1700    D100    D200
锆管上料站_上下气缸    M1001    M1051    M1101    M1151    M1201    M1251    M1301    M1351    M1401    M1451    M1501    M1551    M1601    M1651    M1701    D102    D202
锆管上料站_夹持气缸    M1002    M1052    M1102    M1152    M1202    M1252    M1302    M1352    M1402    M1452    M1502    M1552    M1602    M1652    M1702    D104    D204
锆管上料站_错位气缸    M1003    M1053    M1103    M1153    M1203    M1253    M1303    M1353    M1403    M1453    M1503    M1553    M1603    M1653    M1703    D106    D206
钼针上料站_取料平移气缸    M1004    M1054    M1104    M1154    M1204    M1254    M1304    M1354    M1404    M1454    M1504    M1554    M1604    M1654    M1704    D108    D208
钼针上料站_取料上下气缸    M1005    M1055    M1105    M1155    M1205    M1255    M1305    M1355    M1405    M1455    M1505    M1555    M1605    M1655    M1705    D110    D210
钼针上料站_取料夹持气缸    M1006    M1056    M1106    M1156    M1206    M1256    M1306    M1356    M1406    M1456    M1506    M1556    M1606    M1656    M1706    D112    D212
钼针上料站_取料旋转气缸    M1007    M1057    M1107    M1157    M1207    M1257    M1307    M1357    M1407    M1457    M1507    M1557    M1607    M1657    M1707    D114    D214
钼针上料站_上料夹持气缸    M1008    M1058    M1108    M1158    M1208    M1258    M1308    M1358    M1408    M1458    M1508    M1558    M1608    M1658    M1708    D116    D216
钼针上料站_上料旋转气缸    M1009    M1059    M1109    M1159    M1209    M1259    M1309    M1359    M1409    M1459    M1509    M1559    M1609    M1659    M1709    D118    D218
钼针上料站_导向气缸    M1010    M1060    M1110    M1160    M1210    M1260    M1310    M1360    M1410    M1460    M1510    M1560    M1610    M1660    M1710    D120    D220
钼针上料站_锤击气缸    M1011    M1061    M1111    M1161    M1211    M1261    M1311    M1361    M1411    M1461    M1511    M1561    M1611    M1661    M1711    D122    D222
压实测试站_锆管夹持上下气缸    M1012    M1062    M1112    M1162    M1212    M1262    M1312    M1362    M1412    M1462    M1512    M1562    M1612    M1662    M1712    D124    D224
压实测试站_锆管夹持气缸    M1013    M1063    M1113    M1163    M1213    M1263    M1313    M1363    M1413    M1463    M1513    M1563    M1613    M1663    M1713    D126    D226
压实测试站_钼针夹持上下气缸    M1014    M1064    M1114    M1164    M1214    M1264    M1314    M1364    M1414    M1464    M1514    M1564    M1614    M1664    M1714    D128    D228
压实测试站_钼针夹持气缸    M1015    M1065    M1115    M1165    M1215    M1265    M1315    M1365    M1415    M1465    M1515    M1565    M1615    M1665    M1715    D130    D230
压实测试站_旋转气缸    M1016    M1066    M1116    M1166    M1216    M1266    M1316    M1366    M1416    M1466    M1516    M1566    M1616    M1666    M1716    D132    D232
压实测试站_测试开合气缸    M1017    M1067    M1117    M1167    M1217    M1267    M1317    M1367    M1417    M1467    M1517    M1567    M1617    M1667    M1717    D134    D234
二次压实站_锤击气缸    M1018    M1068    M1118    M1168    M1218    M1268    M1318    M1368    M1418    M1468    M1518    M1568    M1618    M1668    M1718    D136    D236
下料站_夹持气缸    M1019    M1069    M1119    M1169    M1219    M1269    M1319    M1369    M1419    M1469    M1519    M1569    M1619    M1669    M1719    D138    D238
下料站_托盘旋转气缸    M1020    M1070    M1120    M1170    M1220    M1270    M1320    M1370    M1420    M1470    M1520    M1570    M1620    M1670    M1720    D140    D240
钼针上料站_顶料气缸    M1021    M1071    M1121    M1171    M1221    M1271    M1321    M1371    M1421    M1471    M1521    M1571    M1621    M1671    M1721    D142    D242
一次加料站_错位气缸    M1022    M1072    M1122    M1172    M1222    M1272    M1322    M1372    M1422    M1472    M1522    M1572    M1622    M1672    M1722    D143    D243
二次加料站_错位气缸    M1023    M1073    M1123    M1173    M1223    M1273    M1323    M1373    M1423    M1473    M1523    M1573    M1623    M1673    M1723    D144    D244
二次加料站_接料气缸    M1024    M1074    M1124    M1174    M1224    M1274    M1324    M1374    M1424    M1474    M1524    M1574    M1624    M1674    M1724    D145    D245
压实测试站_顶料气缸    M1025    M1075    M1125    M1175    M1225    M1275    M1325    M1375    M1425    M1475    M1525    M1575    M1625    M1675    M1725    D146    D246

网友J:
稍微大点的项目一般都会提前规划好 气缸 轴  用的软原件并且留足余量  每个工站也会留一部分地址出来做中间变量   不过现在用标签编程可以不考虑了

网友K:
肯定是规划好的方便,比如一个PLC最多带32轴,那你就按32轴分配好所有的点位,气缸真空等也预留个几十上百个的,这些点位预留好就所有的程序都不要改这一块了

网友L:
如果用直接地址的话每个位置先大致分配一个范围,等基本定型了再批量替换。这里一片那里几个一看就不舒服,强迫症没办法

网友M:
小机器随便搞,中大型必须合理分配,轴参数,配方数据,当前使用参数等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用直接地址的话每个位置先大致分配一个范围,等基本定型了再批量替换。这里一片那里几个一看就不舒服,强迫症没办法
就是这些分配有没有比较合理的规则或者行业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