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航驱动

楼主(2025-07-11):
兄弟们,早上好!不知道有谁用过这款 通航驱动器?有没有说明书?Err 6 好像是伺服电机故障,不肯定,找不到故障代码,请知道的哥们相助一下谢谢

网友A:
你这个驱动器具体哪个型号的,我找到个Tx3系列的驱动器的说明书,通航的,Err6是堵转了,还有检查电机线路
下载积分:+1(zhuyongxio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驱动器具体哪个型号的,我找到个Tx3系列的驱动器的说明书,通航的,Err6是堵转了,还有检查电机线路
谢谢你啊,我这里这个驱动 TH-T3a-L20F-GABF。关联电机问题是肯定了的,电机线检查几遍了包括拉扯弯折确认是正常

楼主:
再次感谢1楼的兄弟,问题得到解决,问题是机器回不了原点,驱动器报Err 6,看似是电机或线或卡机的问题,结果是因为接近开关烧坏看似受控正常造成误判,因为接近开关的损坏(短路)导致驱动器同时输入高低电平引起驱动输出异常,最后导致驱动报Err 6,这是个容易误判的例子,献给维修的同行们以资借鉴

网友B:
小厂家的伺服报警很多都是没头绪的
有另外一家小众伺服 动不动报 ipm模块故障 搞得慌兮兮的
问厂家说受干扰了调报警滤波参数 手册里面这个参数没有说明

楼主:
都是市场环境下的产物,很多甚至都是一次性的并且厂家倒闭没有资料让维修陷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