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12G2,装上RS485通信板,一直报错,具体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5-07-11):
S7-1212G2,装上RS485通信板,一直报错,具体是什么原因?看博图的硬件配置是有输入点的,实物485通信板没有IO点

楼主:
提示硬件部匹配
,这样什么问题,再博途根据组态来选的硬件,还不匹配?

网友A:
信号板位置和通讯板位置是不是反了

楼主:
有固定接口,只能这样安装

网友B:
我这边试了下 没问题的,可能是你的软件有问题,一般是在装西门子软件前,把系统更新好,然后在装西门子博图,装好后更新博图软件,安装支持包等。最后把 操作系统 的自动更新 关闭。如果安装博图后在更新 操作系统 ,博图就会出现各种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C:
信号版的是不是V20 Update3才支持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A:
用HSP硬件支持包加载的,V20都可以出来的
引用 网友C:
信号版的是不是V20 Update3才支持

网友D:
看看是不是你的组态版本和实际版本硬件版本不一致,不一致时也会报错,更新一下版本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E:
PLC固件应该用 6ES7_214-1AH50-0XB0_V01.00.01 版本 1214 DC/DC/DC 我的版本 搞完就OK了
官网下载地址:
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document/109988291/s7-1200-g2-%E5%9B%BA%E4%BB%B6%E6%9B%B4%E6%96%B0-v1-0-1?dti=0&lc=zh-CN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cRCKGR4kZQQ7RXVVWYkSsg?pwd=1234
提取码: 1234

楼主:
已经找到问题,1212 G2 需要升级固件

网友F(2025-08-23):
要升级固件

网友G:
1212 G2 需要升级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