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40ssc模块速度模式关于加减速时间问题

楼主(2025-07-11):
三菱40ssc模块速度模式,加减速时间需要每次启动速度是写入加减速时间还是只需要写入一次下面就不需要写啦,写入之后需要断电吗、

网友A:
写完需要重新触发PLC就绪生效,断电保持需要进行flash rom写入操作,手册上有对应缓冲区的操作说明的

网友B:
每次写也不损失啥、不用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