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直接切换程序

楼主:
这个正反转直接切换程序,为何不能直接切换,启动M0时按M1可以正常调转,但再按M0时就不能停止M3

网友A:
从上往下扫描,前面一步M0已经自己复位掉,RST指令是多余的

网友B:
写在这里也不担心扫描 赚赚 积分
zsh340

网友C:
引用楼主wangfuwang于2025-07-11 23:13发表的 正反直接切换程序 :
这个正反转直接切换程序,为何不能直接切换,启动M0时按M1可以正常调转,但再按M0时就不能停止M3
程序不全

网友D:
1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