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12):
各位前辈,我有一台正泰xmtd5115温控器,十几年前的东西了,说明书早就丢了。现在要改个参数,但要进入参数需要lockl密码,有哪位知道能说一下,谢谢!

网友A:
换了就是了

网友B:
引用楼主guozhaowen2于2025-07-12 11:15发表的 正泰xmtd5115温控器lock密码是多少 :
各位前辈,我有一台正泰xmtd5115温控器,十几年前的东西了,说明书早就丢了。现在要改个参数,但要进入参数需要lockl密码,有哪位知道能说一下,谢谢!

多数温控器LOCK参数置0或1000即可修改其它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