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总线控制

楼主(2025-07-12):
总线控制伺服定位 比如说绝对值定位 发送的绝对目标是多少脉冲呢还是多少mm单位呢 还是都可以

网友A:
都可以,在软件上可以设置单位

网友B:
试试就明白了,没做过感觉难,做了就觉得也就这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试试就明白了,没做过感觉难,做了就觉得也就这么回事
顶一下 学习了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

网友D:
脉冲型伺服PLC发送脉冲串;总线型伺服PLC或上位机发送单位mm 或者角度数,伺服驱动器再转换成对应的脉冲串。个人感觉是这样的

楼主:
我感觉是直接发位置的 只要电子齿轮都设置对了位置就可以了 最近要做一个 等我消息

网友E:
你可以根据实际设备决定:
- 如果你的系统支持工程单位(mm),用起来更直观
- 如果设备只支持脉冲,要计算并转换位置目标

网友F:
都可以,随你设置什么就是什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试试就明白了,没做过感觉难,做了就觉得也就这么回事
因为这些就是搭积木而已

网友B:
为了学习总线,买了两套二手的信捷750W总线

楼主:
把参数设置好了 随便发什么单位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