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许可证密匙不可用

楼主(2025-07-13):
各位大佬这是咋回事?查看授权也没有问题。

网友A:
安装太多授权了,要根据需要来安装授权。

网友B:
把授权 先全部删掉,然后按需要重新授权,注意要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授权文件。

楼主:
怎样授权?授权全部删了,重新授权还是不行。

网友C:
你没有安装你用的那个软件的授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