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14):
老板要买新电脑,这个配置怎么样?

网友A:
挺好,给老板可以买的再贵点。
QQ: 2490453455

网友B:
加条内存吧
QQ: 2845452345

楼主:
老板买电脑让我用,需要装博图,这个配置运行卡不卡,装博图要用虚拟机吗,我只用过V16版本的,听说版本不兼容用虚拟机方便一点。

网友C:
内存条太小,要64G,固态硬盘要4T.

网友D:
配置没有针对性,这个价格还贵。
首先博图不吃显卡,工作用不上3D的话可以用集显,能便宜几千块钱。
开虚拟机的话,CPU和内存够就行,硬盘512有点小了。

CPU:I7标压,你现在这个配置是可以的
内存:32G(16G勉强开虚拟机,加载也慢)
硬盘:1T以上(512很快就装满)
网口:建议有,否则只能随身带扩展坞
小键盘:建议有,否则数字输入不太方便
屏幕:建议2K屏,分辨率调到100%。可看范围大,监控程序非常好,但是图标比较小,看个人了。
电源:150W,如果有独立显卡,电源就像砖头一样大,还是轻便点好

这个配置应该8,9千也可以很好了,如果你要独立显卡那还得加2,3千,自己取舍吧
我自己的几台笔记本都是集显,不打什么大型游戏或只工作的话还是推荐你用集显性价比高一点

网友D:
博图的话,如果公司新设备固定版本,旧版本改造维修很少,那就本地安装,使用很丝滑。
偶尔需要用其他版本的话,就买个虚拟机。

如果经常跨版本改造维修,那就主力使用虚拟机,本地装不装都行
目前一个版本就可以,用的不多,虚拟机不一定的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置没有针对性,这个价格还贵。
首先博图不吃显卡,工作用不上3D的话可以用集显,能便宜几千块钱。
开虚拟机的话,CPU和内存够就行,硬盘512有点小了。

CPU:I7标压,你现在这个配置是可以的

不用虚拟机,然后还要装EPLAN这个配置行吗?显卡换成集显。内存加1T机械硬盘。
目前安装的部分软件,这些基本都会用的,博图目前一个版本就行,虚拟机是为后面考虑的不一定用。

网友E:
挺好的, 内存能到64最好,硬盘小了点,1T起步最好,不分区,后期在添加1t

网友F:
选DELL  怎么想的 ?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用虚拟机,然后还要装EPLAN这个配置行吗?显卡换成集显。内存加1T机械硬盘。
目前安装的部分软件,这些基本都会用的,博图目前一个版本就行,虚拟机是为后面考虑的不一定用。

这些软件基本都不需要用到独显。

硬盘必须要固态硬盘,不然影响博图加载速度,机械硬盘现在基本不考虑。
建议你直接一条1T固态,机械硬盘不太适合经常挪动的笔记本
我已经坏过一个机械硬盘了,里面是高速转动的磁盘,电脑经常搬动磕磕碰碰,随时合盖带走,这种很容易坏

如果虚拟机少用或不用,内存16G将将够用,有条件就上32G。

你不是那么了解电脑的话,你看下thinkpad吧,专门工业用途的,防尘这些比家用商用电脑要好一点。
如果防尘不做好,一年换几次主板少不了,除非你经常拆开清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些软件基本都不需要用到独显。

硬盘必须要固态硬盘,不然影响博图加载速度,机械硬盘现在基本不考虑。
建议你直接一条1T固态,机械硬盘不太适合经常挪动的笔记本

这个是dell的工作站系列。虽然这个型号是dell移动工作站里最基础的款。硬盘上固态吧,2T的也不贵。内存32G起,博途很吃硬盘和内存。显卡无所谓。别买联想的。联想的电脑最近这些年用低温锡出问题的太多了。我们公司其他品牌的电脑都没坏过,坏的全是联想的,都是坏的主板。

网友H:
老板的电脑,硬盘要大大的,你懂得

网友I:
内存有点小

网友J:
内存32g,硬盘2t

网友K(2025-09-23):
移动工作站主要面对的不是电气工程师这类人
这个独立显卡就很鸡肋,你要是还有3D制图类的需求那就选个显卡好点的
如果只是划个CAD,ELPAN这样的平面图,集显就绰绰有余。

笔记本的供电能力绝赶不上台式机,你买个有独显的笔记本,显卡一定会消耗掉一部分供电的,这样CPU就吃不满供电了

电气工程师的设备更注重CPU的性能,四舍五入也算程序员。

如果我选工作电脑,我就选CPU性能越强越好的,显卡就选集显的,内存和硬盘越大越好,屏幕要大,分辨率要高,必有RJ45接口,有隐藏式USB接口放鼠标的接收器最好。
至于我没有提到的键盘,不是不重要,而是笔记本键盘绝大多数半斤八两,也就THINKPAD有舒服点的。

如果我选,我会在联想的THINKPAD/BOOK中选一个:PAD/E16的品牌加持会高点,BOOK16+有隐藏式USB接口

网友L:
可以的,买买买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