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SMAPT S7-200用SD卡解除密码后出现的问题

楼主(2025-07-15):
西门子PLC SMAPT S7-200用SD卡解除密码后,出现CPU不支持该功能

网友A:
做一下回工厂设置试试。
创建一个简单的文本文件,这文件就只包含一行字符串“RESET_TO_FACTORY”,然后把这个文本文件的文件名改成 “S7_JOB.S7S”,这样恢复出厂设置文件就做好啦。

网友B(2025-08-15):
我用的还行,密码忘记了,就是sd卡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