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15):
如果一台FX5U控制器与PC通讯(有打印机和扫码枪两个设备但分开控制),目前通过TCP通讯已经实现打印功能(打印完成会回复一个OK),但需要加扫码功能,上位机那边暂时考虑的是重新做一个软件,FX5U这边只需要提供一个扫码信号,扫码后需回复一个YES/NO结果信号。想问:这两个设备都连在一个PC上(我理解的是IP是同一个),且只有一个FX5U控制器,这样通讯会有故障吗?
请赐教

网友A:
FX5U和PC走MX或者MC,打印机TCP/IP,看读码器支持什么通讯,各走各的通讯,然后使用逻辑串联起来不是更好吗。

楼主:
谢谢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不是很会,这个项目也比较着急。如果都走TCP通讯,可以吗?
请赐教

网友B:
可以啊,同是TCP,两者是不同的通道,不会乱的
那区分两者就用端口号区分吗?因为我理解的是它们的ip是同一个,不明白怎么区分开

网友C:
引用楼主小小白菜呀于2025-07-15 16:41发表的 TCP 通讯相关求助,大佬请赐教 :
如果一台FX5U控制器与PC通讯(有打印机和扫码枪两个设备但分开控制),目前通过TCP通讯已经实现打印功能(打印完成会回复一个OK),但需要加扫码功能,上位机那边暂时考虑的是重新做一个软件,FX5U这边只需要提供一个扫码信号,扫码后需回复一个YES/NO结果信号。想问:这两个设备都连在一个PC上(我理解的是IP是同一个),且只有一个FX5U控制器,这样通讯会有故障吗?

打印机和扫码用上位机控制。然后和plc通讯。这是最好的方法。
那区分两者就用端口号区分吗?因为我理解的是它们的ip是同一个,不明白怎么区分开
plc

网友D:
很正常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要好好学习

加油,共同学习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

网友G:
端口号和IP都区分开啊 同一网段就行
用同一个PLC和同一个上位机,IP怎么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