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16):
手里有个CP2E的设备,昨天寻思改个程序,结果程序全部传送后PLC里面的D区H区全清空了得亏设备参数不太多一点点找回来了。
但是之后我又用这个程序重新全部传送了几次,传送完参数都好好的,啥也没丢,我问了下厂家的技术,那边也没见过这种情况。上个月底这个设备集中改过一次程序也是提前写完然后全部传送,也没出现过清空的情况,想问下这是什么情况?
我查了下可能和PLC电池没电有关系,但是设备断电也不会丢数据,而且这是去年才装的,应该不至于没电吧

网友A:
为了保险起见 ,修改程序之前 最好新保存一下新数据  这一步不能少。

网友B(2025-08-15):
重新传程序前最好先把PLC内存里的数据文件保存一份出来,之后如果数据丢失还可以再重新把数据传回去

网友C:
有一种可能是设置问题如下图
  • 下载积分:+1(来去经年) 好贴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