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在做的项目。两台三菱5U做数据交互,用的是简单CPU通信,加了第三方的无线模块(艾某讯),问题:只能单台单向传输。请老师们帮忙解决,如何实现两台双向传输呢?

网友A:
那你就把它的无线模块换成无线路由器?或者买两个无线的,AB两个PLC都插着一个

网友B:
引用楼主ljb6688于2025-07-16 14:15发表的 两台三菱5U之间TCP/UDP通讯事宜 :
在做的项目。两台三菱5U做数据交互,用的是简单CPU通信,加了第三方的无线模块(艾某讯),问题:只能单台单向传输。请老师们帮忙解决,如何实现两台双向传输呢?

加模块不是多此一举吗?浪费钱,事还没有做好?为啥这样做?
plc

网友C:
同品牌同系列的PLC之间通讯厂家都有解决方案的,三菱有CPU简单通讯,基于WIFI既可以无线通信了;
提供几个不同品牌的PLC之间通讯的案例(基于IGT-DSER),不用编程不用组态,直接设置数据地址,数据量就行了,还支持字节顺序调整:
  • 下载积分:+1(天天向上学习)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模块不是多此一举吗?浪费钱,事还没有做好?为啥这样做?

    两台设备距离在30米左右,而且其中一台处于运动状态(行程10米)

网友D:
    FX5U之间简单CPU通信,直接就可以双向了,还加什么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FX5U之间简单CPU通信,直接就可以双向了,还加什么模块

    现在问题估计就是出现在模块(两台设备距离远,而且一台处于运动状态)上,不知道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