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17):
omorn CP1H  ORG 指令的原点  变成了Y1   我想要在Y0上输出脉
附件是测试程序

我需要的是 单脉冲输出    Y0 输出脉冲   Y2 输出方向(自已由程序实现正反)   X0为输入零点
附件: 测试ORG.rar (4 K) 下载次数:41

网友A:
脉冲和方向是绑定死的,不能改,默认怎么搭配就怎么用

网友B:
三菱之类用的太多了
欧姆龙输出100.00等等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2025-10-11):
轴#0也就是CH0,如果用脉冲+方向模式,脉冲Y0,方向Y2,如果用正反脉冲(双脉冲)模式,正脉冲Y0,负脉冲Y1。如果是负方向回原并且用的是双脉冲模式,就是由Y1输出!!大概率是这种情况!

网友D(2025-11-20):
欧姆龙CP脉冲方向地址绑定死,无法输出单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