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17):
一台5.5KW变频器 带3台1.5KW 电动机【风机负载】,要求是同开同关,用0-10V调速,变频器到电动机之间90m,加了电抗器。
变频器-电抗器-保护-电机

为了防止其中1台电机出现问题导致另外2台停机,想在变频器和电动机之间加电动机保护器例如DZ108,NS-25,
此方案是否可行。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我用的两百多米距离都没加电抗器
自学

网友B:
好像怪怪的。同开同关,变频器下面还加空开?
QQ: 2490453455

网友C:
加了电动机保护器,电抗器可以不用加了

网友D:
典型接线:输入电抗器串联在电网与变频器之间;输出电抗器串联在变频器与电机之间,分别应对“电网侧”和“负载侧”的干扰与冲击

你画的电动机保护器不就是断路器+热继电器吗?
断路器:电动机的过载、短路保护之用。
热继电器:防止电机因过载、断相、三相不平衡等长期过电流而烧毁。

实机应用:断路器短路保护,热继电器过载保护,检修时,对应断路器依次OFF,ON。

既然是用的变频器,电动机保护器就有点多余,可是你又是一拖三(还是咨询下正泰变频器供应商比较好,我肯定一拖一设计),就需要3路分别保护。
  • 下载积分:+1(gzw1316) 热心助人!

网友E:
    没问题,经常干

网友F:
    对变频器来说算不算突然抛负载?从可靠性上来说,就算是能跑,冗余也几乎没有了。
    现在的人是真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