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与三菱变频器通讯

楼主(2025-07-17):
西门子1200与三菱E840 PROFINET通讯,组态后自动生产4个输入与4个输出IO,请问往这几个IO里写什么数字能控制变频器的正转、反转、与运行频率呢

网友A:
没试过
谢谢,请问我的输出是Q71---Q74,我把实例的1135写到QW71后变频器没反应,PLC与变频器通讯正常,,是哪里写错了吗

网友B:
8 4 2 1的方式,使用的功能把数据加起来就是。
谢谢您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回帖。我的输出是Q71---Q74,我把实例的1135写到QW71后变频器没反应,PLC与变频器通讯正常

网友A:
看变频器RUN信号灯是否亮了

楼主:
非常感谢,可以用了,先给了个停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