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17):
有没有大师傅使用欧姆龙E5CX系列的温控器然后用PID来控制电动阀开合的,之前做的都是ON/OFF控制再加滞后,甲方说要用PID来控制,目前讨论了一下就是用这款温控器来输出4-20ma来控制电动阀,但是PID是怎么使用的没头绪

网友A:
温控器自带有PID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温控器自带有PID的

  你可以去看看PID设置参数  老师是这样说的

网友C:
用RKC试一试

网友D:
话说现在的AI真方便
温控器与电动阀的搭配使用主要应用于中央空调系统,通过自动调节温度实现节能与舒适性平衡。以下是关键搭配要点:

核心功能
温控器通过传感器实时监测环境温度,与设定值对比后控制电动阀开关状态。电动阀接收信号后开启或关闭管道水流(如冷水/热水),从而调节室内温度。 ‌

接线方式
‌两线制连接‌

温控器输出开关信号控制电动阀通断(适用于简单系统)
需注意信号线屏蔽处理,避免干扰 ‌
‌三线制连接‌

温控器输出PWM信号调节电动阀开度(适用于需精准控温的场景)
需匹配阻抗匹配的信号线,确保响应速度 ‌
选型要点
‌电动阀类型‌:根据系统需求选择两通阀(无旁通)或三通阀(带旁通),确保水流路径适配 ‌
‌布线规范‌:
信号线建议使用屏蔽双绞线,避免噪声干扰 ‌
电源线需符合安全规范,推荐使用BV1.0单股铜线 ‌
安装注意事项
电动阀应安装在回水管上,避免水流冲击损坏元件 ‌
需定期维护电动阀驱动器,确保弹簧复位功能正常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控器自带有PID的

感谢回复,到时候东西到了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RKC试一试

这个牌子的还没接触过,都是用的欧姆龙的

网友E:
欧姆龙温控器都有自动演算功能(自动计算PID参数),控制输出。具体再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F:
也碰到类似的疑问,网上下了个FB做温控。不知道能不能多次同时调用?
小姐姐骚啊

网友G:
实际上就是控制曲线
都用温控器了,基本上用默认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欧姆龙温控器都有自动演算功能(自动计算PID参数),控制输出。具体再看看说明书吧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设置想要的温度,温控器就自动控制输出的开关量,动态维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实际上就是控制曲线
都用温控器了,基本上用默认的就可以

感谢,等实物到了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碰到类似的疑问,网上下了个FB做温控。不知道能不能多次同时调用?

块里面都是可以单独定义的,理论是没问题

网友H:
欧姆龙ECC可以自整定 整定出PID参数 很简单的
在室温的时候开启AT整定流程 室温到目标温度的加热曲线
AT整定的时候闭环整定 测温头 开始整定
工控肥仔

网友I:
欧姆龙E5CC有款是通过电流控制输出的,温控器改成PID模式输出,在通过模块读出输出电流的大小来决定阀的流速

网友J:
温控仪控制比例阀绝对不会有问题。我经常这么干

网友K:
模拟输出的温控器就行

网友L:
一般来说,温控器自带的PID,比你自己写的PID要好的多。不建议多此一举。

楼主:
引用 网友H:
欧姆龙ECC可以自整定 整定出PID参数 很简单的
在室温的时候开启AT整定流程 室温到目标温度的加热曲线
AT整定的时候闭环整定 测温头 开始整定

感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I:
欧姆龙E5CC有款是通过电流控制输出的,温控器改成PID模式输出,在通过模块读出输出电流的大小来决定阀的流速

感谢解答,现在买的就是那一款电流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温控仪控制比例阀绝对不会有问题。我经常这么干

感谢解答,第一次使用还是需要前辈们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