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昆仑通态触摸屏问题

楼主(2025-07-18):
如何通过按钮向plc的某个地址写入一个常量,之前用普洛菲斯的直接在开关里面设置就好了。昆仑通态的搞不懂

网友A:
昆仑通态可以用脚本直接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昆仑通态可以用脚本直接赋值
大佬可以教下吗,脚本实在是搞不懂。

网友A:
直接给地址的连接变量=16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给地址的连接变量=16就可以了
感谢大佬

网友B:
是的,脚本用起来还是很方便的,这点威纶没得可比性。
相信自我!

网友C:
对的这点昆仑最贴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