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线阻挡气缸控制

楼主:
皮带线阻挡气缸控制:黄色是皮带线,绿色是光电感应,红色是阻挡气缸。 怎样控制阻挡1234顺序阻挡。 放行1,然后234补上。

网友A:
应该都是在上升阻挡状态,在自己的下游是属于空闲时,再下降排出,排出后阻挡气缸上升等待排入,但是要注意气缸4后面的产品撞在一起了。

网友B: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X4y1y7rF?spm_id_from=333.788.recommend_more_video.-1&vd_source=9766ce9f8e64e6fc4d4dd004c86c7af7

网友C:
例如想要2放行,那就要判断1是否有料和是否挡住……1放行也是如此,判断后面有没有料,没有料就打开

请不要随意加我,不会随便通过。QQ群462042464

网友D:
除了楼上说的方式,还需要注意报警的处理,例如人工处理异常,产品弄乱了,也要能保持正常生产。这种方式做过好多条自动线体
发表于: 昨天
发表于: 昨天
把后面几个气缸的到位开关串到前面的光电输入不就行了~
本质上就是一个优先级控制,
工位4的优先级最高没有任何条件,光电有信号就触发气缸4动作
工位3的光电要触发气缸3还需要串入4的到位信号(或者莽一点直接串工位4的气缸电磁阀输出信号)
工位2串工位3的动作信号,一个接一个就行了
最简单的办法还是写一个fb,增加一个是否使能的条件,工位4的使能条件直接接入alwaysOn,其他的工位使能接入下一个工位的动作信号
有多少个工位就拉多少个fb,包括故障处理都可以写到fb里面,做统一处理
发表于: 昨天
不停输送带的话 你首先要考虑一下 你的消耗速度能不能跟上 能跟上就可以 不能咋讨论都是空话
停输送带的话 那就没有啥问题了 都不用讨论的 最基本的控制
发表于: 昨天
记状态,0123对应无料,入料中,到位,出料中,每个工位根据自身状态选择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