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19):
DRVA绝对定位,设置了加减速时间,哪个特殊寄存器能得到当前脉冲输出的实际频率,需要判断一下加减速是否结束,

网友A:
三菱的是按时间算的加减速  你用时间判断就可以

网友B:
在三菱FX3U用于监视Y0脉冲输出 32位 特殊寄存器 低位 D8340   高位 D8341
  • 下载积分:+1(85022122) 回答问题仔细有耐心
  • QQ群号:4057363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

网友C:
    之前有一个客户说3U没有S加减速功能,速度会过冲,低速提速慢

网友D:
    你是做速度控制吗?没怎么关注过这个问题,看看说明书或者参考3楼的回复

楼主(2025-09-02):
    我说的脉冲输出频率,就是在加减的时候,当前输出的频率是多大,
    你说的是脉冲个数

引用 网友B:
    在三菱FX3U用于监视Y0脉冲输出 32位 特殊寄存器 低位 D8340   高位 D8341

网友E:
    获取当前脉冲频率
    D8140: 这个特殊寄存器用于读取瞬时脉冲频率。无论在加减速、匀速还是减速阶段,您都可以通过读取D8140来实时获取当前输出的脉冲频率。

    判断加减速是否结束
    M8147: 当脉冲输出指令(如DRVA、DRVI)执行过程中,M8147会变为ON。当指令执行完成后,它会变为OFF。

    M8140: 这个特殊位是“定位完成标志”。当定位任务(包括加减速和匀速段)全部完成后,M8140会变为ON。

    仅仅通过M8147和M8140来判断加减速是否结束是比较困难的。最准确的方法是结合D8140(瞬时频率)和您设定的目标频率F进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