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19):
请教大神些一个三菱32位浮点数转换的问题,我从仪表MODBUS-RTU读上来的数据为32位浮点数  值位16782   但是仪表显示的值好像是17.75

大神些谁知道怎么转换的

网友A:
高低字交换
QQ: 2845452345

网友B:
17.75 的16进制表示为:0x418E0000
16782的16进制表示为:0x418E

看起来一个FLT指令就行了

网友C:
高低字转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7.75 的16进制表示为:0x418E0000
16782的16进制表示为:0x418E

看起来一个FLT指令就行了

17.75转16进制,不是0x418E0000吧,是11.C

网友E:
借鉴一上看可不可以用上 [upload=1]  [upload=1]
相信自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7.75转16进制,不是0x418E0000吧,是11.C

你先搞懂浮点数在PLC里面是怎么表达的

网友F:
字节转换试一下
PLC、触摸屏、C#上位机组态监控,输送带,非标机械,控制柜,现场施工,电气代理16639500085

网友G:
D0 (整數) 顯示 16782
D2 (D3) (實數) 顯示 16782  (位置在D3)

因此將D12 (D13)改為實數,再將D0值傳送到D13
==>D12 = 17.75
  • 下载积分:+1(洪河沿) 好贴好贴!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答  高低字转换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