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22):
比如字符串“24.01”,转成浮点数24.01
仪表是ascii通信,发过来是“24.01”想把它变成浮点数24.01然后按照modbus rtu发出去

网友A:
FX3U,FX5U有相关的字符串处理指令,找到ASCII转浮点指令就行

只对你有感觉

网友B:
VAL指令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网友C:
有专用指令的

楼主:
找到了,DEVAL指令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