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22):
不懂就问,我使用欧姆龙的nx1p2 plc,由于轴已经用完了,但又需要机器与其他机器的一个轴进行同步,于是装了一个1000p/r的编码器在那个轴上,然后这边plc通过读取编码器信号来进行速度跟随,其他的都没问题,但是我发现启停的时候总是会启动的时候慢启动一点点,停止的时候晚停止一点点,就算我不断的缩小时间,刚开始是100毫秒,后面改成10毫秒,依旧存在这个问题,只不过是幅度小了点,以前用脉冲控制的伺服plc时没有这个问题,是总线控制的plc都有这个问题吗?大家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A:
你自己做的同步,还是使用PLC的同步模块呢??
  • 下载积分:+1(fighting_008) 真诚感谢!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梦雨天涯1991

网友B: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应该是要将编码器的信号接入跟随轴的驱动器侧,驱动器内部相关参数设置一下,例如每转脉冲、电子齿轮比
  • 下载积分:+1(fighting_008)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应该是要将编码器的信号接入跟随轴的驱动器侧,驱动器内部相关参数设置一下,例如每转脉冲、电子齿轮比

    我白天再看一下驱动器的使用手册,印象中好像没有这些东西,用的伺服驱动器型号是R88D-1SN04H-ECT-03,驱动器的接口那边编码器的接口,我看是输出的,应该是输出对应伺服驱动器控制的伺服电机的信息的,像这种高频脉冲信号,它倒是有高速计数器,但是那个应该也要通过plc处理才行,现在编码器信号是直接用的编码器模块连的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做的同步,还是使用PLC的同步模块呢??

    自己做的同步,编码器信号进了编码器模块,可以监控对应发来的脉冲,然后计算速度

网友C:
    加个高速脉冲输出呗
  • 下载积分:+1(fighting_008) 真诚感谢!

网友D:
    把高速计数放中断里面,还有伺服响应调谐
  • 下载积分:+1(fighting_008) 真诚感谢!

网友E:
    你确认一下加减速时间,设置成0,即以最快的加速度跟随
  • 下载积分:+1(fighting_008) 真诚感谢!

网友F:
    是做追剪吗?首先要判断编码器信号在PLC里有没有延时,再测试下总线伺服速度模式运行有没有延时。伺服如果有100ms的延时那是有问题的,轴数不多ethercat总线通讯在ms级以下。
  • 下载积分:+1(fighting_008) 真诚感谢!

网友G:
    在用的项目,脉冲方式:两套国产伺服做同步(厂家在广州),一台驱动器的差分信号接到另一台的脉冲差分输入端。目前使用OK
  • 下载积分:+1(fighting_008) 真诚感谢!
  • 电气自动化,智能化控制,数据远传采集。工控元件代理,机器人附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白天再看一下驱动器的使用手册,印象中好像没有这些东西,用的伺服驱动器型号是R88D-1SN04H-ECT-03,驱动器的接口那边编码器的接口,我看是输出的,应该是输出对应伺服驱动器控制的伺服电机的信息的,像这种高频脉冲信号,它倒是有高速计数器,但是那个应该也要通过plc处理才行,现在编码器信号是直接用的编码器模块连的plc

    哦,你追加的伺服也是总线型的,我以为是脉冲型的,如果是脉冲型的可以直接将你外接的编码器信号给到脉冲伺服了。
    PLC的轴资源用完了,你加的总线轴,现阶段是怎么控制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你追加的伺服也是总线型的,我以为是脉冲型的,如果是脉冲型的可以直接将你外接的编码器信号给到脉冲伺服了。
    PLC的轴资源用完了,你加的总线轴,现阶段是怎么控制的呢?

    用编码器模块自带的脉冲速度监控,然后把这个速度写给对应的轴,刚开始速度读取周期是100ms,后面改成10ms延迟情况有缓解,但还是存在,还是有2cm左右

网友H:
从外部编码器读取(你编码器模块也是总线的?延迟+1),需要考虑PLC的循环时间和PLC指令执行的问题,本质上和PLC里面做运动控制的后台程序是异步的,这个时间是避免不掉的。

试试看把外部轴脉冲输出直接接到伺服上,从伺服走主从控制,把耦合度最高的轴从PLC拿掉,用伺服去做同步控制,其他的轴再从这个轴读取位置做不需要那么高响应的逻辑操作

或者PLC这边建立编码器轴(codesys就可以这么用)

网友I:
用扩轴库
附件: Desktop.rar (4106 K) 下载次数:64
  • 下载积分:+5(fighting_008) 无敌!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扩轴库

    好东西啊,有时间研究研究,这个可以让比如原来只能带三个轴的plc拉第四个轴吗?要是可以的话我可以那我现在其中一个轴给他,建立编码器轴让同步轴跟着编码器轴转,不知道会不会好一些,我到伺服驱动器和电机用的也是欧姆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从外部编码器读取(你编码器模块也是总线的?延迟+1),需要考虑PLC的循环时间和PLC指令执行的问题,本质上和PLC里面做运动控制的后台程序是异步的,这个时间是避免不掉的。

    试试看把外部轴脉冲输出直接接到伺服上,从伺服走主从控制,把耦合度最高的轴从PLC拿掉,用伺服去做同步控制,其他的轴再从这个轴读取位置做不需要那么高响应的逻辑操作

    或者PLC这边建立编码器轴(codesys就可以这么用)

    上面那种方法是不是还是会有延迟,只不过小一点?建立编码器轴我也想过,但轴不够了,楼下给了一个拓展轴的方法,这样就能空出来一个轴了,建立编码器轴,然后通过电子凸轮让同步轴跟随编码器轴运动这样误差会小吗,以前没用过这种方法

网友J:
    相位补偿,总线周期和脉冲有差异

网友K:
    占个楼,学习一下

网友L:
    如需要编码器资料 可以私聊哦
    附件: 5增量编码器8.pdf (1158 K) 下载次数:5
    旋转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