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23):
请教各位大佬,fx3g如何根据步进驱动细分计算电机每分钟转速是多少,脉冲数是可以变化的

网友A:
假设电机步距角1.8度,那么转360度,没有细分的就需要200脉冲,细分是400的话,就是2个脉冲转1.8度,800就是4个脉冲转1.8度,1600就是8个脉冲转1.8度,以此类推,一般PLC发射脉冲频率100KHZ,就是每秒100K个脉冲,根据以上能知道pul/r  脉冲频率变化pul/s  两个做除法可得到r/s  即可化成r/min
有没有公式

网友B:
上面那个4.0是代表你当前细分除以200
我看不懂,有没有简单的T形图

网友C:
你的速度*60/当前细分不就行,假设你设定2000频率,细分是400,那么结果就是2000*60/400,其中400就是步进旋转一圈就是400脉冲的意思
PLSY D0 K0 Y000 使用PLSY的d0代表频率如果输入200那就是200*60/400(细分如果是1600那就是除以200*60/1600)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假设电机步距角1.8度,那么转360度,没有细分的就需要200脉冲,细分是400的话,就是2个脉冲转1.8度,800就是4个脉冲转1.8度,1600就是8个脉冲转1.8度,以此类推,一般PLC发射脉冲频率100KHZ,就是每秒100K个脉冲,根据以上能知道pul/r  脉冲频率变化pul/s  两个做除法可得到r/s  即可化成r/min

顶
努力做个合格de工控人
群4057363
:赠人玫瑰 🌹  手留余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