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电路图

楼主(2025-07-23):
请各位大佬帮忙解释一下电路图中各个元件的作用,欢迎,感谢!
15-1(1).pdf

网友A:
描述:上面是主回路逆变端
描述:下面为控制电路
上面是主回路逆变端
下面是控制回路 大楷是 220V变压器分别变 6V,12V,15V 分别给三个集成电路 要想知道集成块的引脚定义 就得去了解这个集成块的型号以及引脚定义!
十分感谢!能解释的详细点吗?
努力做个合格de工控人
qq群4057363
:赠人玫瑰 🌹 手留余香!

网友B:
电磁加热,或者中频电源

楼主:
感谢各位,能不能说详细点,各元件的作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能不能说详细点,各元件的作用
你这个要把各个元件的作用讲明白,那恐怕要讲个几天几夜都讲不完。
建议你对照实物及电路图,去逐个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