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23):
如图新建的时候勾选了标签,下载程序就会出问题!有没有去其他方法不勾选这里也能达到多主程序可以分开的效果!

网友A:
使用标签 会占用部分地址 在工具里面 自动分配软元件看一下 地址是不是有重复的
可以改一下自动分配的地址范围
感谢大佬指点,我用的国产仿三菱,勾选了标签以后经常遇到下载通讯不上的问题
  • 下载积分:+1(8502212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标签 会占用部分地址 在工具里面 自动分配软元件看一下 地址是不是有重复的
    可以改一下自动分配的地址范围

    或者  可以自己从新分配一下地址
    行,下次我再试试!不过目前是无法下载的问题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

网友C:
    你国产三菱,。还想用标签,你不怕他爆炸吗
    别人在用了,我是看他用了才知道这个功能的

网友D:
    牛逼啊
    无知者无畏............

网友E:
    国产山寨PLC吧,我也遇到过,用不了的

网友F(2025-10-01):
    原装三菱可以用,一部分国产仿三菱也能用,一部分国产仿三菱不能用。

网友G:
    国产的仿制品不要强求那么花里胡哨的功能了,能工作能下载能监控,你还奢求啥?
    我在用一个三菱的仿制品,在淘宝上的销量相当不错,但是它不能在线修改程序,但是全部程序下载没问题。
    所以就这样吧,要啥自己行车呢,你没看自己花了多少钱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