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各位大佬好,现在有一个项目,一个伺服控制升降,一个伺服控制钻头,钻到几米深的地方去取样,现在请教下大佬,这两个伺服速度之间关系该怎么控制?

网友A:
我们一般控制是到达工件表面,然后进多少,退多少……一直到你想要的深度,就退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般控制是到达工件表面,然后进多少,退多少……一直到你想要的深度,就退回

你好,那进给速度与钻头旋转速度怎么匹配的?

网友B:
匹配个鬼     往下使劲怼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那进给速度与钻头旋转速度怎么匹配的?

多去研究一下铣床吧,看车间怎么打孔的

网友C:
又不是攻牙需要旋转轴与进给轴同步控制,你这直接开放设置进给速度与旋转速度,现场人员根据钻孔材料硬度去设置转速与进给速度就行,当然你需要考虑排屑,一般是自定义进给一段距离然后退出排屑,然后再进给...直到钻孔达到所需深度。CNC不也是开放这些参数由人员设置的吗。
引用楼主lzmtxp99于2025-07-24 13:35发表的 一台伺服控制升降,一台伺服控制钻头,两个伺服的速度该怎么匹配 :
各位大佬好,现在有一个项目,一个伺服控制升降,一个伺服控制钻头,钻到几米深的地方去取样,现在请教下大佬,这两个伺服速度之间关系该怎么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不是攻牙需要旋转轴与进给轴同步控制,你这直接开放设置进给速度与旋转速度,现场人员根据钻孔材料硬度去设置转速与进给速度就行,当然你需要考虑排屑,一般是自定义进给一段距离然后退出排屑,然后再进给...直到钻孔达到所需深度。CNC不也是开放这些参数由人员设置的吗。

好的,谢谢,速度肯定开放了,

网友D:
查查钻床在使用不同钻头,不同材料时的速度就可以了吧

网友E:
最简单的方法  上下方向伺服用转矩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