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机器人论坛
发那科机器人SRVO-043故障

楼主(2025-07-24):
发那科机器人SRVO-043故障。机器人控制柜后背板散热孔附近热的烫手,其他正常的机器人都不热。出现故障只能控制柜断电重启,才能消除故障继续作业。更换过再生电阻的散热风扇,还是没有改善,请教大伙给个指导或者意见。已经跟车间主任沟通好要准备更换再生电阻和伺服放大器了,不知道这个方向对不对。

网友A:
没遇到过,查到的······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查查故障报警里边有没有其他的报警🤔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我学学学学学学 桀桀桀~~~

网友B:
我建议先除尘,再开机试试
新人驾到

楼主:
灰尘还真不大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先除尘,再开机试试

网友C:
伺服放大器换一个
各大品牌机器人维修,18662579617

楼主:
这是最后的办法
引用 网友C:
伺服放大器换一个

网友B:
最后怎么处理好了?
新人驾到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