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脉冲

楼主(2025-07-25):
请问哪种PLC能够输出4MHz的脉冲!

网友A:
如果是PLC主机集电极开路输出估计没有,但是可以用运动模块差动输出,或者是单独的脉冲输出模块

网友B:
好多PLC加的扩展模块都是支持的5MHz 本体支持的不多

楼主:
运动模块也行,哪些模块可以呢?

楼主:
2楼的朋友,能不能具体的说几个呢

网友A:
你选哪个品牌的PLC,那个型号就有配套的运动模块!

楼主:
FX5-40ssc-s可不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FX5-40ssc-s可不可以
这是总线模块

网友A:
基础扫盲建议自己看看手册!

网友C:
三菱QD75D或者RD75D或者FX5-PG

网友D:
看你想用什么品牌的PLC,再去找脉冲输出模块,查看介绍信息

楼主:
谢谢9楼的朋友!!!

楼主:
谢谢10楼的朋友!!!

网友E:
集电极都达不到,要差分输出才行

网友F:
GR10-2P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