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三菱和西门子编程软件

楼主(2025-07-25):
3U相当于smart 200
5U相当于博途1200
Q系列相当于博途1500
请问大佬这个比方对吗

网友A:
3U还是算了,连个网口都没有。扩展模块比本体都要贵

网友B:
强烈建议使用西门子。
我首次使用三菱Q03udv,因为PID原始缺陷,用多路宇电表代替的。
数模模数转换,除了注意分辨率,还要注意允许输出。。。。。远没有西门子方便实用
用惯了三菱就随便

网友C:
3U比Smart200差得不是一点半点。

网友D:
同等感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