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25):
各位大佬,初次接触三菱plc,关于下面图片中一段485通讯的指令不太明白,第一个就是M0M1M2这几个开关,是需要每次按一下才执行一次写操作吗?如果我需要一直写,就是设备运行中随车速变化需要一直写,这样是不是把M0改成常闭点就行了?第二个疑问就是ADPRW指令里面那个变频器寄存器地址参数H8,这个地址怎么看,我现在用莫贝克的变频器,需要通讯的参数所在的寄存器十进制地址是201,是不是直接写成K201就行了?

网友A:
直接M8000接通ADPRW指令就行,ADP模块自动帮你轮询了

网友B:
如果是一直写,要把M0,M1,M2的动作循环起来。可以用标志位轮询,也可以用时间轮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M8000接通ADPRW指令就行,ADP模块自动帮你轮询了

真是这样的吗,直接m8000,那就太愉快了
非标自动化编程设计。。。17798956193

网友D:
当然如果只有一个通讯指令当然可以直接M8000,但是如果有几个站点需要读写那肯定是不行的。还是需要写轮询步序的
引用 网友C:

真是这样的吗,直接m8000,那就太愉快了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