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J2M系列导入系统自带MODBUS TCP功能块

楼主(2025-07-25):
欧姆龙CJ2M系列导入系统自带MODBUS TCP功能块,导入发送功能块,提示错误:对不保留功能块实例内存不足。查看'功能块/SFC内存统计...'中的剩余值。('优化功能块/SFC内存'工具能提供帮助)
请问各位高手还有遇到过,可以怎么处理

网友A:
CJ2M不支持套接字通讯,我怀疑也不支持MODBUS TCP这个功能块,具体打400电话确认一下。

网友B:
就这个位置,这个提示是因为原来留给FB内部变量使用的地址不够,需要手动调整。
bnnyygy

网友C:
EIP模块不支持modbus tcp.
ETN模块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