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26):
问一下各位大佬,汇川SV630P的伺服,现在用法是定位指令往一个方向一直运动,直到感应器感应到之后停止,停止后用相对定位指令后退,停止的方法是用的停止发送脉冲的系统继电器。现在的问题就是,轴停止后到后退之间有一个很明显的卡顿,试了试调加减速效果又不是很好,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去掉这段卡顿,还请各位大佬指点迷津,感谢

网友A:
可不可以在这个传感器再加一个传感器,感应到新加的传感器就减速,感应到旧的传感器再停止。
我感觉你这个就是速度太快了,刹不住。

抛砖引玉,毕竟也不知道是啥设备。
  • 下载积分:+1(栗悟饭龟波功) 真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在这个传感器再加一个传感器,感应到新加的传感器就减速,感应到旧的传感器再停止。
    我感觉你这个就是速度太快了,刹不住。

    抛砖引玉,毕竟也不知道是啥设备。

    那样只是为了动作美观而牺牲了稼动了,是微型电感产品,现在稼动也能达到,唯一就是这个卡顿客户说怪怪的,让我们优化掉

网友B:
    可以在传感器前的一段距离提前减速(也就是强制减速)。如果影响到节拍,试着提高一下伺服参数H08-09(转矩指令滤波,平滑输出扭矩),HOB-25(低通滤波,平滑指令输入),适当减小H08-04(速度积分限幅,限制积分累积速度)。
  • 下载积分:+1(栗悟饭龟波功) 真诚感谢!

网友C:
    1.伺服驱动器加点位置滤波就行     大于PLC从 停止发脉冲到相对定位从新发脉冲花费的时间就行  一般4个PLC扫描周期左右就可以了
    2.用碰光电 用新的绝对定位指令打断    控制加减速   达到减速点符合预期值
  • 下载积分:+1(栗悟饭龟波功) 真诚感谢!

网友D:
    可以用绝对定位刷新位置,你的传感器往前装一点,收到传感器信号时将当前值加一个固定值作为终点触发一次定位指令,就能准确停在这个位置上,不用再往回转

网友E:
    你去看看汇川的中断定长指令是否合适你

网友F:
    这不是回原指令码?过冲后返回,很顺畅

网友G:
    引用楼主栗悟饭龟波功于2025-07-26 19:25发表的 求助,轴停止后的立即启动 :
    问一下各位大佬,汇川SV630P的伺服,现在用法是定位指令往一个方向一直运动,直到感应器感应到之后停止,停止后用相对定位指令后退,停止的方法是用的停止发送脉冲的系统继电器。现在的问题就是,轴停止后到后退之间有一个很明显的卡顿,试了试调加减速效果又不是很好,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去掉这段卡顿,还请各位大佬指点迷津,感谢

    这种方法适合用jog模式,感应到传感器,停止jog信号就可以了。
    plc

网友H:
    你这有没有视频,看下卡顿效果,让各位大佬分析一下是指令问题还是参数没调好。

网友I:
你说的卡顿,应该就是有个减速到0再启动的原因,要没有卡顿就必须是更换别的类型的指令,去掉那个减速停止再启动的动作,4楼说的可以参考下

网友J:
既然不影响生产工艺和质量,有不会影响设备寿命,卡顿就卡顿呗。没什么怪不怪的,习惯就正常了。因为你那是通过感应来停止,就好比是急停一个道理,你又让它反转,自然会有卡顿现象。

网友K:
这个卡顿就是前进之后,立马后退导致的吧,机械都不好反应过来,肯定会卡顿啊,时间久了肯定有问题啊
要么感应器前移,感应之后同向前移
要么感应器不动,到达位置延时后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