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27):
描述:测试OK
描述:变送器读取温度报文
描述:变送器
描述:PLC
描述:程序
求助各位大佬关于通讯问题,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本人用FX3U加了一个FX3U-485BD板连接了一个RS485通讯的温度变送器,用的RS指令报文格式发送
通讯格式:
地址:1
波特率:9600
数据位:8
停止位:1
奇偶校验:无
接线方式如图所示,用商家自带的软件测试了收发没问题,但是用plc发送报文01 04 00 00 00 01 31 CA温度变送器不返回报文。D150无返回,程序如下图示:(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求大佬指导)    也不知道是不是程序没有写对,请指导

网友A:
手动发送试试,不要定时发送。
真诚感谢!谢谢
微信:guanyumou

QQ:149034219

网友A:
还有,为啥不用功能块呢?

真诚感谢!你这个有点高端,不会用功能块
微信:guanyumou

QQ:149034219

网友B:
下载通讯参数需要断电重启
真诚感谢!谢谢
努力学习

网友C:
485-BD板子 只支持ASCII模式吧?不支持RTU

网友D:
RS D100 K7  D150 K8
01 04  00 00  00 01  31 CA
寄存器地址不对

CRC D100 D105 K6
RS D100 K8  D150  K8
真诚感谢!

网友E:
发送数据要是脉冲信号,不能M8000,而且M8122要挂在发送下面,数据寄存器地址不对,这个要理清楚了,一个站要大约分配30ms的处理时间,我用3U做,你这个温度变送器5    6个没问题,再多我就没做过了,就是有时候接收数据会出现乱码(但是用厂家给的软件测试就一点问题也没有不知道怎么回事),估计是这种廉价变送器的问题。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