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三菱plc每分钟转速怎么计算,有公式吗

楼主(2025-07-28):
已知每分钟转速是300可以变化最大不超过1000/转每分钟,步进驱动器设置2000,电流设置4A,使用24V电流,如何知道频率是多少,三菱使用DPLSY指令,有什么计算公式

网友A:
你上一个贴子不是有很多人回复你了吗?这么简单都还理解不了?
300r/min=5r/s,步进设置2000pulse/r,那么对应频率就是2000*5=10000。
这样理解了吗?如果还理解不了那就放弃吧!
下载积分:+1(wangfuchi) 真诚感谢!

网友B:
他就是想要个具体的答案,给公式给内容都不会抄,更不会带入数值来算……

网友C:
频率=每分钟转速/60*细分
下载积分:+1(wangfuchi)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