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AS228T-A与基恩士SR1000扫码器EIP通讯案例

楼主(2025-07-29):
台达PLCAS228T-A与基恩士SR1000扫码器EIP通讯案例
基恩士的官网上没有台达PLC通讯的说明。后面打算用松下PLC,也没有
松下或者台达的只要能与基恩士通讯的方法,RS232的不用,这个非要走EIP
头大

楼主:
开了一个头

网友A:
台达AS228T配置一下就可以啊,看下手册

楼主:
台达的连上了,要EDS文件,读出来的和实际上的码不一样,还得解决问题
松下的EDS文件都加载不了,不知道什么问题

楼主:
算是连接上读取出来了。

楼主:
基恩士软件设置比较简单,只要学习景深,设置好IP就没问题
PLC主要导入EDS文件,以及对应的寄存器地址对应的功能,需要测试出来。

楼主:
松下PLC导入EDS文件,不知道地址怎么分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