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30):
描述:效果图
100个32位整形从大到小排序,实时执行时仿真扫描周期5.6ms(在我电脑上)
大概思路,先找到最小值,再把最大值提出来,用最小值覆盖当前位置的最大值
冒泡排序循环的次数太多
附件: FX5U 大到小排序.zip (490 K) 下载次数:123
只对你有感觉

网友A:
好东西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网友B:
其实没必要提取最小值覆盖最大值,直接用双字最小值覆盖即可,如果数据范围不能确定,只要取最小值判断下,只要大于双字最小值后面就不用判断了。话说为啥不用自带的排序指令呢,速度不是更快

楼主:
没明白你说的“只要取最小值判断下,只要大于双字最小值后面就不用判断了”是什么意思,SORTTBL指令?只能排32个
引用 网友B:
其实没必要提取最小值覆盖最大值,直接用双字最小值覆盖即可,如果数据范围不能确定,只要取最小值判断下,只要大于双字最小值后面就不用判断了。话说为啥不用自带的排序指令呢,速度不是更快

网友B:
没必要每次都取最小值覆盖,取一次就行。那个指令我看了下确实只能排32个,要是我写我就用四次然后归并排序
引用 楼主:
没明白你说的“只要取最小值判断下,只要大于双字最小值后面就不用判断了”是什么意思,SORTTBL指令?只能排32个

网友C:
我这个更简单一点,从大到小排列,先找到第一个最大数,放到D500,将第一个数据写0,再找第二个最大的数字,放到D502,再将这个数字清零,直到检测的最大数据为0,退出循环,我这个模拟周期,只有几个数的时候是1.6ms左右,最多的数据是2.6ms,比你那个时间要短的多。
附件: 降序排序程序.zip (448 K) 下载次数:37

网友D:
我记得不是有专门的排序指令吗?一般排序比较容易实现,数据关联的标签才是难处理的。
PLC、触摸屏、C#上位机组态监控,输送带,非标机械,控制柜,现场施工,电气代理1663950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