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30):
描述:程序如图
数据前10秒的总和求平均,可根据需要修改时间或者次数
缺点:重新上线时需要经过设定的时间或次数才能达到平均值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分享

网友A:
    你这不是先入先出

网友B:
    这是环形缓冲,原理上和先入先出类似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先入先出

网友C:
    这程序我经常用

网友D:
    直接用自带的队列指令,计算已存入数据总和除以数据量不好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环形缓冲,原理上和先入先出类似

    先入先出复杂的多,我尝试了多次,无法用梯形图实现。ST可以。

楼主:
    不知道你说的队列指令是哪个?这样计算只需要每次加减一个寄存器里的值,比一次全加起来要快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自带的队列指令,计算已存入数据总和除以数据量不好吗

楼主:
    所以说只是先入先出的思路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先入先出

网友B:
    这是我3U写的先入先出平滑,对转速的平滑处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说的队列指令是哪个?这样计算只需要每次加减一个寄存器里的值,比一次全加起来要快

    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