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有威纶通的屏的程序可以做在平板电脑上的,请问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25-07-30):
那些屏的程序,做在小米平板上的,不知道是怎么做的?要用什么东西?有大神知道的吗?

网友A:
威纶通的远程吧 VNC

楼主:
现在有个项目要求,一个有触屏,还要加一个平板电脑,要选用什么型号的才支持呢?

网友B:
威纶通CMT-SVR-100

网友C:
普通vnc映射软件就行
有问题互相谈论 备注工控人家园 愿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普通vnc映射软件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咋了
有问题互相谈论 备注工控人家园 愿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网友E:
我用过平板,去威纶通官网,下载平板用的软件就行,这个软件的本质是远程控制你的触摸屏,只要你有触摸屏,在平板软件上选择这个触摸屏对应的IP点连接

网友B(2025-09-02):
CMT X系列触摸屏自带云端操作,平板要安装CMT Vierwer软件

网友F:
最好用cmt系列的,配iPad,最好

网友G:
官网上面不是有远程方案之类的东西嘛点进去看看就好,或者去抖音搜一下人家官号也行

网友H:
带有远程控制的,屏本身带有WiFi或者4G网络的,威纶通的需要单独购买什么卡,如果是昆仑通态的,就需要硬件自带WIFI或者4G的,就可以在其他设备上操作,平板,手机,电脑上都可以操作和控制。还有海为,和维控,显控,台达,等很多品牌的人机现在都支持远程操控和上下载程序,也可以和PLC穿透上下载程序。对现在的工控人是福报。

网友I:
一年的流量费是多少可有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