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EASY ethercat连接问题

楼主:
用的是汇川easy502,伺服是律为的(没办法,客户自己买的),安装好XML文件,自动扫描,更新组态,关电重启,显示能连上第一个轴,但是后面的轴机连不上了,请问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大神吗?

网友A:
自动扫描能把全部的实体轴扫描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扫描能把全部的实体轴扫描到?
是的,驱动器都能扫到

网友B:
断电再上电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电再上电看看
都试过了,也尝试调换顺序,都是只能连接第一个,后面就连不上了

网友C:
你的伺服的网口是是手拉手接法吗?就是前面伺服进入后,再出来到下一个伺服

请不要随意加我,不会随便通过。QQ群462042464

网友D:
还好我只连接一个x5s
有问题互相谈论 备注工控人家园 愿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网友E:
查手册看看是不是要自己手动给伺服分配一个 IP 或者 别名
发表于: 前天
可以是要驱动器设置站号
相信自我!
发表于: 前天
你是不是用的别名模式 驱动器里面没有设置别名
发表于: 前天
我赶脚是驱动器设置有问题 查查驱动器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