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7-31):
在做的项目,两台三菱5U做无线通讯,加了无线模块,用MODBUS TCP协议。PLC主站连无线模块从,PLC从站接无线模块主,最后成了PLC从站要向主站发送数据.。请教老师:这样可以实现无线通讯么?是不是被无线模块厂家坑了

楼主:
无线模块厂家信誓旦旦的和我说,支持MODBUS TCP协议,放心购买。

网友A:
你可以联系厂家   他们应该回解决!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

网友B:
有什么关系吗,最终不是实现了无线通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联系厂家   他们应该回解决!

一直联系厂家,提出:做成实时双向协议,别做成主从。厂家回复:现在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关系吗,最终不是实现了无线通信吗

实现不了啊。MODBUS TCP从站不可以向主站发送报文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现不了啊。MODBUS TCP从站不可以向主站发送报文的啊

不是PLC主->模块从   模块主->PLC从
简化一下把模块去掉  PLC主->PLC从
这不是一样的吗

网友C:
没看懂。数据能发能收,两边数据能同步不就行了么。

网友D:
多远的距离,简单CPU通讯能满足你吗?

网友E:
不远的话,改用485通讯算了

网友F:
引用楼主ljb6688于2025-07-31 16:17发表的 MODBUS TCP的故事 :
在做的项目,两台三菱5U做无线通讯,加了无线模块,用MODBUS TCP协议。PLC主站连无线模块从,PLC从站接无线模块主,最后成了PLC从站要向主站发送数据.。请教老师:这样可以实现无线通讯么?是不是被无线模块厂家坑了

安装一对网桥不就可以了?这么神奇?
PLC1做MODBUS TCP客户端。PLC2做MODBUS TCP服务器

楼主:
一直在和厂家沟通解决中,有进展会及时发帖,供大家参考

网友G:
两个无线路由器不是可以了吗,用简单cpu通讯

网友H:
这个没必要加什么主从无线模块啊,用无线路由器将两个PLC连入同一个网络,无线路由器怎么配置的我没学,这个可以让供应商帮忙设置好,这样两个PLC就相当于连接在同一个交换机上,两个PLC哪个是主站哪个是从站都可以随意调换,只要在PLC程序里面处理就行

网友I:
改CCLINK不 就更简单-

网友J:
都走TCP了,上以太网了,还搞什么modbus呢。三菱之间不能走cclink IE、MC、简单CPU?你要无线通信,上两台路由器不就得了?

网友K:
用总线不好吗?485都比无线强

网友L:
既然厂家说支持,那为啥不支持了,

网友M:
都走TCP,不是想办法把网络搞通就好了?为啥还要买这个转的?组个无线局域网就好了啊

网友N:
无线模块与PLC的通讯最通用就是MODBUS协议,这是比较常规的做法。
MODBUS就是只能一主多从的,唯一奇怪的是为啥无线主站不和PLC主站装到一起,你要谁发起读写就谁做主站就行了,
都能自主调整,没什么问题

网友O(2025-09-03):
看标题是modbus的帖子
看1L以为是无线模块的问题
继续看完发现是LZ不懂modbus

网友P:
关于MODBUS-TCP通信,分为客户端和服务器,一般是由客户端发起通信,服务器收到客户端付出的报文后作出响应。而MODBUS-RTU分为主站和从站,只有主站才可以主动发送报文,从站收到报文后作出响应。从站不主动发送报文,从站与从站也不能直接通信。
MODBUS-TCP中的客户端相当于MODBUS-RTU中的主站,MODBUS-TCP中的服务器相当于MODBUS-RTU中的从站。

网友Q(2025-10-18):
立刻联系厂家,让他们解决,最合适
深耕技术

网友R:
MODBUS TCP客户端/服务器。

网友S:
都组网了,不用简单CPU通讯?
无线模块?距离是用公里计算的吗?

网友P:
只有MODBUS-RTU才成为主站与从站,MODBUS-RTU只有主站才能主动发送命令,从站收到命令后才能响应,从站不能主动发送命令。
MODBUS-TCP称为服务器和客户端,客户端发起通信,服务器响应客户端的命令。
无非就是读和写。

楼主:
引用 网友P:
只有MODBUS-RTU才成为主站与从站,MODBUS-RTU只有主站才能主动发送命令,从站收到命令后才能响应,从站不能主动发送命令。
MODBUS-TCP称为服务器和客户端,客户端发起通信,服务器响应客户端的命令。
无非就是读和写。

受教了,多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