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求助

楼主:
雷赛86步进电机带抱闸,驱动器CL86H,我用延时控制抱闸松开,在PLC Run后3S松开抱闸,现在发现上电的时候,他有小概率自己转,速度很快

网友A:
抱闸一般都是设备上电解开,断电时自动锁上,出现自己动要么程序问题,要么步进驱动
下载积分:+1(久污思骑) 热心助人!

网友B:
抱闸一般是电机使能后就能松开了,你看一下是不是偶尔你松抱闸的时候电机还没上使能
下载积分:+1(久污思骑) 真诚感谢!
发表于: 前天
引用 网友B:
抱闸一般是电机使能后就能松开了,你看一下是不是偶尔你松抱闸的时候电机还没上使能
我试过上电痕迹,确保使能完成,之后松开抱闸,他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发表于: 前天
正常!雷赛驱动器默认开启电流环自整定功能,这样就有概率在上电时出现快速转动,SW6拨码设为ON就关闭这功能!
下载积分:+5(cailiang123) 好贴好贴!
发表于: 前天
那你试试先将脉冲信号断开,然后上电使能,在使能完成后再松开抱闸看看是什么结果。
热烈欢迎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销售二手拆机工控商品,多类型品牌I0接线端子台、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
https://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pc_detail.29232929/evo365560b447259.shop_block.dentershop.176b7dd60RDACA
发表于: 前天
不要用PLC控制抱闸,驱动器上就可以控制的,
相信自我!

网友C:
停机的时候脉冲发送完 延时抱闸关闭

网友D(2025-09-26):
抱闸不好要么就是 抱闸线路问题 你可以给抱闸线路上并联一个灯 。电机动作状态 看看灯是亮 还是不亮 判断一下线路正不正常

网友E:
步进电机运行的顺序,使能 打开抱闸 接收脉冲信号 ,少一个环节都不会转的,看看程序吧
命自我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