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8-02):
如图所示,假设第一次发送4个字符,第2次发送3个字符,还是保留上次第4个字符的内容,每次都需要截取3长度才行,大佬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我目前使用求商,然后加1,最后利用变址把余数等于1的位置进行WAND

网友A:
前段时间做过一个项目,也是走TCP通信,我们是定义了数据长度和每个字节的含义,消息内容里当前消息无内容的字节用空格补上。这样就保证了每条消息的长度都是固定的。而且接收缓存区每次都会覆盖上一次的消息内容。
钢带,钢卷缠绕打包机,翻转机,托盘码垛机,栈板更换机,源头工厂。
VX:DQSJ_12345678

网友B:
接收区第一个字是接收字节数,根据这个数字来确定读取长度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接收区第一个字是接收字节数,根据这个数字来确定读取长度就可以。

奇数字节不好取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奇数字节不好取啊

两个方法:
1、使用WTOB将字分解到字节,再BTOW合并到一起
2、计算具体是哪个字,使用wand指令将不用的字节复位就行了。

网友D:
用功能块实现套接字通信方便:

微信:guanyumou

QQ:149034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