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8-02):
本人接了一个自动化改造的项目PLC型号是三菱Q03UDECPU,PLC的序列号和功能版本号是19111719325851-B,因为需要添加伺服,本人打算添加使用QD77MS简单运动控制模块控制MR-J4的伺服驱动器,现在是考虑这个CPU是老型号了,年数还远,本人想请教一下这款CPU支不支持安装QD77MS模块,对QD77MS模块的版本之类的有没有要求

楼主:
有没有大佬知道

网友A:
三菱客服打一个问问就知道了,
相信自我!

网友B:
引用楼主郭振军于2025-08-02 13:46发表的 请教一下三菱Q03UDECPU与QD77MS模块的适配问题 :
本人接了一个自动化改造的项目PLC型号是三菱Q03UDECPU,PLC的序列号和功能版本号是19111719325851-B,因为需要添加伺服,本人打算添加使用QD77MS简单运动控制模块控制MR-J4的伺服驱动器,现在是考虑这个CPU是老型号了,年数还远,本人想请教一下这款CPU支不支持安装QD77MS模块,对QD77MS模块的版本之类的有没有要求

通过FA选型软件组态时,Q03UDECPU是支持QD77MS2(2轴)或QD77MS4(4轴)定位模块

网友C:
我之前用过Q03UDV配QD77MS总线模块,Q01U这个超老款也配过QD77MS,所以我认为你这款cpu应该是可以的,具体再和三菱客服确认一下吧
天下无难事
++++++++++++++++V进群13182579375+++++++++++++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通过FA选型软件组态时,Q03UDECPU是支持QD77MS2(2轴)或QD77MS4(4轴)定位模块

你可以去三菱官网  在线选型  自己去配置

TEL-  178.....5698
EMAIL-weir123@foxmail.com

网友E:
肯定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