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8-02):
台达ms300变频器在控制电机升降时,因负载重物,导致上升速度小于设定频率,下降速度远远大于设定速度,该怎么设置,才可以使电机按设定频率升降。使用了4个感应器,两个减速感应器,上升到位减速和下降到位减速。两个到位感应器,上升到位和下降到位。下降过程中惯性太大,速度远大于设定频率。求助大佬

网友A:
引用楼主精英牛马于2025-08-02 15:38发表的 台达MS300变频器控制电机升降 :
台达ms300变频器在控制电机升降时,因负载重物,导致上升速度小于设定频率,下降速度远远大于设定速度,该怎么设置,才可以使电机按设定频率升降。使用了4个感应器,两个减速感应器,上升到位减速和下降到位减速。两个到位感应器,上升到位和下降到位。下降过程中惯性太大,速度远大于设定频率。求助大佬

  你做升降 最好多加两个限位   选型 变频器 最好买大大转矩 慢速度  那种
努力做个合格de工控人
qq群4057363
学习交流,共同进步☜
:赠人玫瑰 🌹  手留余香!

网友B:
我们不易碎的小物件采用辅助气缸,
重的易碎、类似地板砖这类用的是油缸节流阀带编码器链轮

网友C:
问题在于减速机的选型以及配重

网友D:
先检查上升时的负载率,在变频器里可以监控到,如果已经超过100%,那就是电机和变频器选的太小了,要么换电机和变频器,要么降低负载(加减速机)。
如果负载不大,就是速度上不来,检查电机参数,静态学习电机参数,学习之外的参数要设置准确。检查一下转矩相关的参数,看一下是否有限制或者输出还能释放出一些能力。
下降超速时,加装或合理配置刹车电阻通常可以有效改善

网友E:
减速机配好了就能解决  扭矩不够 减速机来凑  稳定性不够  减速机来凑

网友F:
5楼正解,减速机匹配有问题,扭矩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