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8-03):
DOP-B10S411的com1口同台达DVP-12SA2通讯,正常控制一台设备,现在想接一台上位机,打算用COM2的485口把PLC里的一些数据以modbus slave的形式转发出来,台达的屏较少使用,没有对应的映射表,听说用宏指令能实现,考虑在clock宏里用传送指令应该能把把数据赋值到modbus 寄存器里,比如40001= D200,但对应哪些需要修改的变量不知道如何处理,比如D210这个寄存器要修改,不能反过来传送吧?D201=40002,因为这个D210既要触摸屏本身能修改,同时还要通过com2口,其他modbus主站也可以修改。不知道如何处理。打算其他modbus主站不能采用一直写的方式,只能采用写一次的方式。以D210和40002相对应为例,其他modbus主站先读取40002,然后在主站侧设置一个中间值,这个中间值就是要修改的值,判断中间值和读上来的40002不同时,把中间值赋值给40002.
求台达的老师傅们赐教,我没用过台达,手册太厚了,有2700页,不知道这样行不,是否有更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