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和数码管通过485通讯不能显示正确数据

楼主(2025-08-03):
三菱FX3U,想通过RS指令将数据显示在数码管上。
从监视数据上来看,CRC校验码正确,但是数码管上不能显示数字(应该为1234)。
但用厂商的软件和调试软件发送,数码管均能正确显示,这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呢。
中盛数码管显示屏使用手册 V4.2.pdf
SMG -250731 - 0.3.rar

网友A:
一般能通讯上 有问题就是你用的密码本不对 也就是你解码没有解对的

网友B:
模拟你的程序,没看到CRC校验码,
调试MODBUS用MODBUS POLL 或modBUS SCAN 先发送数据给数码管,正常在用MODBUS SLAVE监视PLC的报文